戴尔N4110神奇的故障谁遇到过?

楼主(2014-06-07):
戴尔N4110 I5的CPU 开机后能看到LOGO 然后就是反复重启,看到LOGO就重启了,BIOS刷过还是一样!

DELL N4110 dav02amb.pdf

N4110 25x40bv EC.rar

CPU座边上有个小5脚有MOS管在和喇叭靠近的地方,多为喇叭把它顶虚焊了。

网友A:
把外设都拆了试试,不行就换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外设都拆了试试,不行就换桥

网友B:
这奇怪的现象是CPU坏了是吗?amd的吧?

网友:
bios设置改AHCI,呵呵。

网友:
CPU坏了,换U试试吧

网友:
裸板试试看还重启不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奇怪的现象是CPU坏了是吗?amd的吧?

N4110 怎么会AMD呢大哥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N4110 怎么会AMD呢大哥!!!!

hehe ,wobudong,猜的!

网友C:
想都想不到,把无线网卡把了重新插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捡到便宜了,外设问题

网友:
光驱我遇到过,日后遇到类似问题就一步一步排除外设

网友(2019-01-11):
引用 网友C:
想都想不到,把无线网卡把了重新插一下就好了

还真是想不到,没见过这故障,哈哈哈

网友:
这奇葩故障
。。楼主也能遇到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