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P43 鼠标键盘不能用

楼主(2014-06-07):
RT~~~IO  是W83627G    鼠标键盘供电5V有   4根数据线  只有2根能上啦到5V  另外2根拉低!跑线是到IO   测过不断路  也不断路    KBRST  也有3V!IO换过!不上CPU的情况下  4根数据线都被上啦到5V!这个是什么情况啊?   机器我换过南桥  发现主板没声音发现南桥外面被划开了  才换的南桥!键盘鼠标接口的排容拆了  排阻测过阻值没有变大   我还在排阻上连锡  把另外两根都拉低了!

网友:
直接用usb鼠标键盘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