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妹纸的困惑。

楼主(2014-06-07):
每次拆机。装机的时候都是多那么一大把螺丝而且吧本拿起来一晃很响。可以用什么东西粘么。请问各位大神么肿么办。

安装的时候得注意螺丝柱弄干净

网友:
小磁铁罗~~

网友:
你在打螺丝的时候注意一下

网友:
拆机前拿手机照下来

网友:
多注意一下就是了

网友:
多练,没有办法

网友A:
拆本对新手来说,一般是ABCD壳,分别放四个不同盒子里装。。甚至怕万一不记得螺丝安装方位。。在四个盒子里隔出上中下。。。对应放着,这样子装机的时候,心里就有数了。。你装到后来,就有感觉了。。但一定不要强打螺丝。。如果长的打进了短孔,轻则顶到外壳,重则短路烧机。。

网友:
多拆多装就有感觉了

网友:
这个只能是熟能生巧

网友:
周边缠点双面胶  再挤压下去 嘿嘿    哥常用这一招

网友B:
也太夸张了吧。不上螺丝也不会哐当。

网友:
尝试一下用个磁铁。

网友:
多练就自然能够记住放的位置了,粘就用磁铁啊

网友(2014-08-05):
用磁铁比较好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本对新手来说,一般是ABCD壳,分别放四个不同盒子里装。。甚至怕万一不记得螺丝安装方位。。在四个盒子里 ...

是啊。要是一不小心就完蛋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也太夸张了吧。不上螺丝也不会哐当。

或许是。没装好。可能有东西掉落

网友:
前期是这样的,用么少打螺丝,要么在不该打螺丝的地方打了螺丝,而且不知道哪里的螺丝对哪个螺丝孔。前期的话用相机拍下来,然后螺丝可以分类,ABCD壳的,这东西没有技巧,装多了,就知道哪些地方该打什么样的螺丝了。

网友:
只有勤加练习才可以,自己在总结一点经验。像 D壳的螺丝分一下 经盘底下的螺丝分一下 和主板上的螺丝分一下 装机之前先看一下有什么配件,防止配件没有装上

网友:
你确定你是妹子吗 嘿嘿

网友:
楼主真拽,赞一个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