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优雅HP650黑屏有进系统声音

楼主(2014-06-07):
一台神舟优雅HP650  黑屏  电流正常,  外接不亮,有进系统声音。 屏幕已经换过,显卡重置过一样的现象,现在准备凉凉屏线不行就定片显卡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谁遇到过这个情况提前说声

网友:
查查屏线接口,供电和信号

网友:
屏线量过 正常

网友:
外接不亮那肯定是显卡的问题,把焦点放在显卡上

网友:
应该去做显卡,有声音没有图说明显卡或屏线的问题。

网友:
还是先换一下屏线试一下

网友:
先刷个BIOS,不行就好好检测一下显卡部分

网友:
先查一下屏的信号都满足了吗?

网友:
是双显卡的话,屏蔽一个看看。只用集成的先。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帮助 已经解决 ,呵呵  换了个显卡  说来也巧,昨天又收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,是白屏,真是瞌睡来了送个枕头啊

网友:
昨天没时间,今天有空上来说下  这个优雅HP650  显卡有两种哎  一种型号G98-630-A2 另外一台机N10M-GE1-S。  是不是代表这俩型号的显卡可以通用,因为客人太极我没顾得把两种主板仔细比对,不过大概看下应该都是一样的。  那个G98的夏卡驱动很难装,重装系统几次都是进系统黑屏,在安全模式卸载了显卡驱动重新驱动精灵安装显卡驱动才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