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46A图纸 版号DALL3AMB8E0

楼主(2014-06-07):
K46A图纸 版号DALL3AMB8E0

网友:
联想的,多谢楼主分享图纸,收藏。

网友:
还没修到这样的机子。

网友(2017-11-10):
今天修到一台联想昭阳K46A笔记本,板号:DALL3AMB8E0 REV:E,I5独显故障为插电0.004按开机键电流1.048三秒钟后掉电,在按开机键故障如此反复。拆机测各各电感内存CPU显卡供电都正常,但是为什么三秒掉电无头序随便测了一下电池发现电池电压只有2.5V不足,更换一个全新电池没原装改装一个装上。插电开机电流一路上到1.843屏幕亮了,进系统拷机24小时很正常,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电池掉电故障吧,随手记录一下维修过程方便查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