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5536 AMD集显,无显,做北桥后,有显,现在-

楼主(2014-06-07):
宏基5536 AMD集显,无显,做北桥后,有显,现在用着就黑屏,DOS下也一样,十多分钟左右就出现。

网友:
既然加焊好了    那就换一块试试啊

网友:
那样的话,都是直接换了算省时间。

网友:
先检查下散热片是否压好。那就是北桥不良换个北桥吧

网友:
不用犹豫了,换吧,

网友:
准备重新植珠

网友:
重植吧,亲

网友:
装好了,试过后,暂时没问题。

网友:
重植好的?那有可能是点虚汗了。或者之前焊的不到位。

网友:
直接更换北桥。

网友:
换北桥  还是换北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