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(SAMSUNG)]
三星显示器22寸,通电闪一下黑屏

楼主(2014-06-07):
三星E187621的主板,94-0V, 04 P/N:BN44-00305A0,遇到一个现象,拆开里面,不接地,开机可以点亮显示器,以为是好的,装好,再通电,闪一下就黑屏了,又拆开以为没装好,再重装,又是闪一下黑屏,再拆开机又是好的。哪位师傅知道怎么回事?

网友A:
肯定电源板哪里没有装好,碰触到哪里了
再者高压部分有问题,造成不稳定,可以改个高压条

网友B:
是挺奇怪的!闪一下黑屏指示灯状态正常吗?能开能关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肯定电源板哪里没有装好,碰触到哪里了
再者高压部分有问题,造成不稳定,可以改个高压条

已经改好了,不装在铁板上可以点亮的,装好以后就闪一下黑屏了,搞了N次都是如此

网友(点评):
是我就直接不装铁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挺奇怪的!闪一下黑屏指示灯状态正常吗?能开能关吗?

没有红色指示灯,只有绿色的,跟这闪一下就没了

网友B:
在电源高压一体版和屏之间挡一块塑料板再放到屏上!看看能好不?

网友(点评):
这方法我看行,可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电源高压一体版和屏之间挡一块塑料板再放到屏上!看看能好不?

但是螺丝是接地的

网友:
挡一块塑料板或报纸你试试!会不会哪里正电碰到地了?

网友:
什么不接地  这是 背光问题   高压板  灯管

网友:
是不绝缘没处理好

网友:
修好没?灯管倒也有可能,装上铁壳不插原来的灯管,外接四根灯管试试还灭吗?

网友C:
修好了,结果是驱动板接口不良,用橡皮擦擦就好了,呵呵

感觉有点象内存条擦一下金手指一样,学习了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修好了,结果是驱动板接口不良,用橡皮擦擦就好了,呵呵

驱动板接口?接屏线的地点吗?

网友:
修好了,结果是驱动板接口不良,用橡皮擦擦就好了,呵呵   最好用钢条  搞一搞   你懂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驱动板接口?接屏线的地点吗?

就是接屏线的接口,有点氧化了,不是很明显看的出,真坑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就是接屏线的接口,有点氧化了,不是很明显看的出,真坑爹

我晕了!屏线的接口氧化啦!容易氧化的也就是5V供电那儿,感觉应该会白屏呀?您说的黑屏是黑背光有亮的那种,还是没背光了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晕了!屏线的接口氧化啦!容易氧化的也就是5V供电那儿,感觉应该会白屏呀?您说的黑屏是黑背光有亮的那 ...

上图你也看到了,就驱动板屏线接口那里,黑屏当然是什么都没了,指示灯都没有的那种,应该是供电,就是奇怪,不动它,不接地可以点亮,反复多次都这样,被我发现是驱动板接口问题,才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上图你也看到了,就驱动板屏线接口那里,黑屏当然是什么都没了,指示灯都没有的那种,应该是供电,就是奇 ...

呵呵,长见识了!难道是屏供电和它附近的地短路导致驱动板保护,指示灯都灭了!
这现象可真不常见呢,学习了!

网友:
绝缘没处理好

网友:
这种机器那个高压包坏的很多

网友:
来自: 甘肃兰州
我觉得倒像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故障解决的有些特殊

网友(2014-07-09):
有点没学明白,不过还是挺好的

网友:
这是什么逻辑嘛

网友:
这个是个通病,放塑料板就搞定啦

网友:
你不插屏线试过吗?检修没有针对性排除故障。主要现象是装回去造成电源不稳定(指示灯也闪)而不要误导黑屏问题

网友:
高压板上面的高压包坏了

网友:
姐不了解,太坑姐了,姐给你捧场

网友:
裸着点时间长一点 或者你看看灯管的的内几根线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 碰到地了 实在不行 换灯关 也是可以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