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帮修——联想Y530 9500显卡不显

楼主(2014-06-07):
确定是显卡的问题。用别的机子上的显卡试过。显卡加热过,还是不显。我这边技术条件有限,不敢动BGA,求助,求帮修。价格好商量。联系:13736034163

网友A:
里面是黑胶吗,如果是黑胶有点难度啦

网友:
你哪里有BGA吗?先加焊,  不行就重置珠     要么就拿到同行哪里去修啊!一般显卡问题是很好解决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里面是黑胶吗,如果是黑胶有点难度啦

是的,好像BGA下面有胶的。

网友:
红胶  白胶  不很难搞啊    怕就是黑胶

网友:
那个植会好,多检查傍边的小电阻,看有没有让BGA台碰到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好像BGA下面有胶的。

显卡板,曾经做了两次,废了

网友:
怕就是黑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