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索尼]
不加电

楼主(2014-06-07):
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这个可不可以多加点说明???电源量了吗?

网友:
楼主估计都没拆开吧 输出12V 5V量没?

网友:
这么多索尼你指哪一个, 楼主这么屌你父母知道吗
你还修什么呢

网友:
.......LZ 不是来水贴的吧

网友:
LZ说的是不加电,就是坏了的意思,可以送去维修了,你地明白

网友:
不通电 怎么会有电

网友:
机器品牌和型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