兄弟们 进来帮我看一下 技嘉 主板 温度高得可以 煮饭

楼主(2014-06-07):
一片 技嘉的板  CPU 供电 部份 电感 温度 高得吓人  手都不敢摸  我把所有的场管都换了 还是一样  找不到 主电源 芯片  就没有 去换它了  不知道 兄弟们 知道这样怎么操作 吗 从何下手

网友A:
把电容换下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电容换下试试

电容 ?  行 我一会去试试 兄弟

网友:
主芯片在CPU上面 一般都是

网友:
cpu供电的电流很大当然是手不能碰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电容换下试试

电容 换了还是一样  电感 发热 非常吓人

网友:
电感 温度非常高  不知道 是什么 问题 汗

网友:
不会是CPU坏了吧

网友:
查看周围的电阻,看是否有不良的电阻造成电流过大,不过最好还是吧电源管理芯片给换了

网友:
CPU供电温高过高你、看下是否有超频、电压是否正常、电流也有可能过大引起的。是否有不正常的电流声。

网友:
电容换后,换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,不行,就换CPU供电上哪6个小电容试试吧。

网友:
这个必须换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每个MOS管边上有个2R2的电阻,易坏。注意阻值!

网友:
CPU是多大的

网友:
CPU是真么型号

网友:
如果是CPU功率大的话可能会引起这种情况  换个功率小点的试试  3200+的试试

网友:
我都看到芯片了你告诉我没找着,不过它不良会烧MOS管,碍不着电感吧。如果全部电感都发烫会不会是后续电路有短路?先换个 CPU试试。

网友:
打下阻值。看阻值是多少。。很大可能是CPU的问题。

网友:
不会是CPU烧掉了吧。

网友:
感觉还是CPU电路那边还有什么问题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