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600 0.7掉电 重复掉电 MAINON信号顺间3.3V

楼主(2014-06-07):
   待机0.01     3 5V正常        后查是+5VPCU  和+3VPCU转不了+5V与+3V      后经查PQ27的控制极MAIND低电平   使PQ27不导通     MAIND信号又是PQ46的3脚的PR172上拉到—+15V得来的      与是查了一下PQ46导通使MAIND拉低了     查PQ24发现MAINON是低电平     此时明了啦   原来是MAINON信号没有导致MAIND信号没有    这时问题出来了    我量EC的16脚在触发顺间有3.3V        手头又没有这个EC  所以想请大家帮我想想是不是EC坏了  还是别的什么问题
附上图纸     EC与南桥BIOS也刷过

东芝 L600 - Quanta TE2D Intel Discrete.pdf

网友:
查后级的3 5V是否有短路的?

网友:
首先排除MAINON其它地方是否被拉低,然后才能确定EC是否正常。测一下PQ24,PU3,U21,PQ56等等是否坏了,

网友:
应该是通病啊!换南桥吧

网友:
不是 你这机器 是不触发么?  还是有动作掉电?  你说那些都是触发后的事啊  没转的换 查控制机来源 是EC就换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