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卡也有显卡门?

楼主(2014-06-07):
宏基4738,外接显,内屏不显。
拆机量LCDVCC无电压,再量LVDS_VDDEN也无开启信号,这信号直接来至独显。风枪加热一下显卡,还是内屏不显,大怒之,上BGA,曲线跑完上电,亮!
本以为要换个显卡的,没想到显卡门的手法依然适用呵,不知道加焊一下能管多长时间?A卡加焊没经验。
显卡门是不是又回归了,哈哈。

网友:
A卡现在坏的也是很多的

网友:
啥卡没显卡门啊   本来笔记本散热空间小 显卡又发热量大 都爱坏 常玩游戏 不清灰的 能上电的不妨就干一下瞎看试试  会有收获的

网友:
显卡养活了一大批桥先生   有事没事干一下   不好拉倒

网友:
三A平台里面显卡出问题的也有许多 INTEL平台的A卡出问题的也多了
不能说是显卡门 只能是显卡坏很正常

网友:
A卡也是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肯定超过一个月保修期。

网友:
主要是散热不好照成的

网友:
GPU胶是一样的下场也一样的。

网友:
多得很,很正常

网友:
A卡的也常坏,但不 一定都是显卡门

网友:
什么东西好像都会坏吧!!!

网友(2014-12-19):
什么卡都有显卡门啦

网友:
一般我都是先用风筒吹一下

网友:
什么卡都怀,只要是独显

网友:
我都是 换 的a卡

网友:
在哪买的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