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掉电重启反复,求大师指点

楼主(2014-06-07):
机器原来修过,修好用了2个月又出这个问题了。拆机裸板测试上U一样掉电重启,拆掉U上电0.26 不掉电 测CPU供电2V 然后慢慢往下面降,  乌龟壳全部换过了,ISL62882供电芯片也换过了,BOOT1脚4.86V BOOT2脚5.08V  FB反馈0.24V 正常应该是1.07V 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请下面的大师赐教。

网友A:
CPU2V供电???不对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PU2V供电???不对把

嗯  不装CPU的时候开机2V 然后慢慢往下面降到1,9V 1.8V这样    不知道是不是反馈电压不对引起的  手里接了2台B460  测好板反馈是1.07V   这块板子只有0.24V

网友:
查查反馈电路

网友:
能详细说说 反馈从哪里入手查

网友C:
我以前遇过和你类似的故障,我的是CPU供电不稳,0.9V慢慢上升到2V,然后马上掉回0.9V又慢慢上升,一直循环,换IC解决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以前遇过和你类似的故障,我的是CPU供电不稳,0.9V慢慢上升到2V,然后马上掉回0.9V又慢慢上升,一直循环 ...

我的换过了,还是一样   修不好要赔板子了

网友D:
B460我修的都是待机电源芯片坏的啊,附近的电容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B460我修的都是待机电源芯片坏的啊,附近的电容短路

   原来是电容短路 修好了  用了2个月回来 就变这样的 崩溃;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嗯  不装CPU的时候开机2V 然后慢慢往下面降到1,9V 1.8V这样    不知道是不是反馈电压不对引起的  手里接 ...

有两台还不好修,实在不行一个一个试

网友:
不是3V 5V 那边电阻会腐蚀吗

网友:
cpu 坏掉了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  分享下

网友:
换全新cpu上下管。不行不要搞了

网友:
看看待机芯片那个 en脚 电阻

网友:
实在修不好就去交换主板

网友:
通病来的,铁壳

网友:
查反馈电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