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看这电压正常不

楼主(2014-06-07):
插四针的cpu风扇不转,只动了一下,换上三针的转了但温度很高,有涂硅胶,开机就重启蓝屏的,不知道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,不知道要换哪个,之前还把硬盘电路板烧了,好像声卡芯片坏了,没声音了,不是驱动问题,不知道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,各位师傅们我要换哪个?

网友A:
主板 映泰 P31-A7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 映泰 P31-A7

电源是金河 田Atx-S300

网友B:
看看内存有毛病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内存有毛病没

内存是好的,不知道是要还电源还是主板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