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有个电容鼓包替换求助

楼主(2014-06-07):
主板有个电容鼓包 10v 1500uf 手头没有这么大的电容  找到10v 1000uf   用2个10v 1000uf 并在一起能替换不 稳定不

网友A:
16V1500也没有呀?去旧主板上拆!并联容量大了点儿,应该没问题!还是找容量一样的比较好!

网友B:
不用并,,,,,,,直接替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用并,,,,,,,直接替换

低了500会不会有不良反应 不要把板挂了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6V1500也没有呀?去旧主板上拆!并联容量大了点儿,应该没问题!还是找容量一样的比较好!

我的是10v 1500 用16v 1500uf能安全?

网友:
只要有地方放,耐压高的好同等容量下

网友:
16V 1500的和10V 1000的都可以代换,(一般)没有问题。最好不要并联,主要原因是太丑了

网友:
这个真不一定啊

网友:
可以。。。实用就行,,不要怕丑。。

网友:
电容代换原则 电压不低于原来 容量接近

网友:
你旧主板拆吧。。应该会有很多这些电容的。。

网友:
一般 只换 两个 直接换是没事的

网友:
电容替换一般都是一样的 或者比他大点的

网友:
可以,不过还是找差不多的好,看上去是供电滤波电容,容量大一些没关系。

网友:
并联肯定没事,除了丑了点。

网友:
其实小点也没事,1500UF 我用470UF都干过显示器上的

网友:
16V1500,妥妥的

网友:
这也太可怜了吧。换个电容都那么冤枉。、

网友:
10-16V   1500-3300UF都可以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