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装XP 要到进入系统时就蓝屏 换了端口还是一样

楼主(2014-06-07):
华硕 装XP 要到进入系统时就蓝屏 换了端口还是一样 是不支持吗?
华硕

网友:
Hi , 請檢查 Bios 內的 Sata 設定 不能調成 AHCI, 不然就會這樣....
要調成 IDE or Compatible ....

网友:
你说的不详细

网友:
請檢查 Bios 內的 Sata 設定 不能調成 AHCI, 不然就會這樣....
要調成 IDE or Compatible ....
硬盘的分区格式最好是:FAT3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