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4N68T-M LE V2 无CPU供电 求助

楼主(2014-06-07):
万用表测试 内存供电,桥供电都正常,就CPU没有电压,不知道如何查起 ,哪位大侠指导下

CPU供电IC ASP0903,33脚EN 有3.3V电压,17脚PG没有电压 。是不是重点查PG所相连的元器件

网友:
总线都有了。。没有CPU??

网友:
这可是NVIDIA芯片组,号称时序相当严格,总线供电是最后出的。不过我看了半天没找到哪个是总线供电。

网友:
找到这个芯片的开启信号看看有没有高电平,无,追线,一般会连到一个三极管,拔掉即可,有,直接换IC

网友:
没有通病秒杀的主板 真心不值得这么修啦

网友:
查下这个CPU供电IC ASP0903的工作条件,是否都已经满足了。。

网友:
17脚PG 没有电压

网友:
你CPU供电没出来,怎么可能有PG出来,看下VID组合

网友:
这芯片爱虚焊,加焊吧,你EN都正常了。

网友:
VCC VIC EN 都有了还是不出电压就换芯片试下

网友:
你只查了EN   VCC 和VID都还没有 没有电压出来 PG就先不用管

网友:
我有一块换了芯片都没有用

网友:
无语死了

网友(2014-07-16):
你现在的情况跟PG无关吧!要芯片工作电压输出正常后才会有正常的PG输出啊着重检查芯片的条件以及外围场管==

网友:
我也有这个板,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 换过芯片 也查了供电和DIV  都没发现有问题,最后放弃了。。。

网友:
首先着手查芯片工作条件啊,供电,开启有时候有两个的,EN和dvd。如果都有了,查MOS管G极是否有电压。没有就换芯片吧。试试

网友(2014-08-16):
这款主板有推动管的,你没测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