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-541 掉电通病

楼主(2014-06-07):
今天客户送过来一台HP 541,说是自己在家里给笔记本清灰,清过之后开机就掉电,,
让客户到前台登记,说查出什么问题给客户打电话,。
接到手拔电池插直流电源开机看了一下,电流跳到1.2左右就掉到待机了,还可以二次触发,初步判断可能是客户装机的时候哪里没装好导致的,于是就开始拆,一直拆到裸板,还是掉电,郁闷了,就开始怀疑缺电压或者是短路,,,测量了一遍,发现没有短路和缺电压的,,郁闷了,,
最后发现拔掉内存后就不掉电了,电流停在0.9,确实是档内存,内存插上去就掉电,换了内存也是一样,内存电压也是有的,没办法,这样的问题不好搞咯,于是抱着试试的心理用手压住显卡、桥、CPU,开机还是会掉电,最后压住内存供电管就不掉电了,接上屏可以显示,,,大喜,,,,于是直接加焊内存供电管,OK,,搞定,,报价,装机,测试,修复到此
、
无任何电路技术可言,大多时候问题也就是那么简单,把问题想得太复杂到最后只是修不好。发此贴只为积累经验
维修比较简单,就不上图了,图纸也就不上传了,这个图纸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了

看完不要奇怪 这张帖子是抄袭别人的,想告诉大家这个是通病,
很坑的,刚开始我以为不过内存是显卡引起的,结果换了显卡还是一样,后来看了迅维网上的帖子跟我故障一样,一加焊还真的好了,之前修出来的大哥牛逼了

同意楼主: 3.7 反对楼主: 5.0
同意楼主: 2 反对楼主: 5
复制请注意编辑

网友A:
我一看上面的乱码以为楼主是复制来的,原来是个通病...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。

网友B:
这也是通病啊  没遇见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一看上面的乱码以为楼主是复制来的,原来是个通病...

就是复制的,    就想告诉大家是个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也是通病啊  没遇见过

如果你遇到了,指不定也是会干显卡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这种   以后会注意了

网友C:
我一看上面的乱码以为楼主是复制来的,原来是个通病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这种

网友D:
我也没遇到过这种  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一看上面的乱码以为楼主是复制来的,原来是个通病

你怎么也复制楼上的呢?小心饼哥给你来个灌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也没遇到过这种  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啊

兄弟们不要坑,遇到了千万别干显卡

网友:
呵呵 一般就弄显卡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,在论坛总能学到新的知识。

网友:
说实话 我话新考虑显卡  学习了

网友:
hp541跑马掉电  就是内存供电问题 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