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5110屏幕闪, 独显时有时无

楼主(2014-06-07):
开机进桌面后,屏幕会变黑,闪一下,重复好几次,打开设备管理器 ---显示适配器查看,集显驱动正常,而独显一会消失,一会又出现,所以屏幕才一闪 一闪,重装了下系统,装了官网驱动,刷了BIOS ,换了CPU,加焊了显卡,还是不行,有遇到过这个故障的吗

网友:
重新换一个显卡试试。

网友:
报价换显卡

网友:
看看显卡供电稳定吗?

网友:
这个可能得从显卡下手了

网友:
好建议换一台

网友:
你的适配器电源稳定不?独显用电源才能出来的,查一下集显和独显切换电路.........

网友:
要么是CPU要么是显卡

网友:
你这个会不会是屏幕的问题哦

网友:
显卡问题  或显卡供电不稳

网友:
我的这个本子也和你的一样问题   我cpu 和桥都换过了   还是一样的问题 不知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      这个谁修过呀

网友:
准备发一个显卡芯片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