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能力修日立硬盘!!!

楼主(2014-06-07):
我的日立笔记本320G硬盘,前面3G严重坏道,已经无法正常使用。我知道西数的很容易修。问一下高人,日立的现在也能修了吗?

网友(点评):
先做一下复位SMART表,然后,逻辑扫描加表,只是前面3 G有坏道的话,应该不难修。如果,坏道确实比较严重,只是3 G的话,分区屏蔽一下。

网友(点评):
西数的容易修?谁告诉你的?你修个18XX出来看看。

网友(点评):
楼主是高手所以西数很容易修.......

网友A:
如果是自己的 把前面几个G留出来 在做系统一样用

网友:
西数的很容易修?楼主没有开玩笑?

网友(点评):
这位兄弟说话还靠点谱。

网友:
屏蔽前面3G,后来再用就是了,能用多久再算吧,硬盘其实是比较脆弱,有条件还是换新的用吧!

网友B:
日立 西数的都比较难修。。  感觉ST的还好点。

网友(点评):
ST的盘11 12不能砍头,不能砍段,又没有自校准。还好点?怎么好了?你没修过盘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日立 西数的都比较难修。。  感觉ST的还好点。

这么厉害希捷的好修么难道11.12你都能修完美?西数的我感觉就比st好修啦

网友C:
先做一下复位SMART表,然后,逻辑扫描加表,只是前面3 G有坏道的话,应该不难修。如果,坏道确实比较严重,只是3 G的话,分区屏蔽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自己的 把前面几个G留出来 在做系统一样用

这样做系统会不会很慢啊。。?

网友:
感觉有坏道的硬盘就算修好了。。都没有原来的那么快。。反应会慢点的。。

网友(点评):
谁告诉你的这个理论啊?怎么会慢的呢,这要看盘本身的情况和维修方法而定。如果是自校准出来的基本没有慢得。

网友D:
日立 啥软件 修的  pc3000 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日立 啥软件 修的  pc3000 吗

我也想知道,听说只有PC3000才可以

网友:
罗工有工具好办事,日立的工具本来就少

网友:
日立的盘从没修好过。。

网友(点评):
没有工具的话,只靠几个免费软件的话,不要说日立,什么盘都不好修的。

网友:
ST有什么软件可以修

网友:
ST好修 WD不是太好 我感觉日立最难

网友:
找罗工吧 大师啊

网友:
说ST好修的都是大神了,你搞些F3坏道多的,磁头挂的看看,要不给你发几个盘你试试?

网友:
把前面3G分出去,只能做备用盘

网友:
恩 找罗老师吧

网友:
请问各位大神,ST F3的盘有没有什么免费的,能读写固件的?手上的盘固件有问题,没办法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做一下复位SMART表,然后,逻辑扫描加表,只是前面3 G有坏道的话,应该不难修。如果,坏道确实比较严重, ...

罗工   日立的硬盘也用wdr这软件来修复的吗?

网友E(2014-07-08):
引用 网友C:
先做一下复位SMART表,然后,逻辑扫描加表,只是前面3 G有坏道的话,应该不难修。如果,坏道确实比较严重, ...

送您要不?快递自理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送您要不?快递自理!

当然要,感谢了,你是在哪里呀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当然要,感谢了,你是在哪里呀。

浙江!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浙江!!!!!!!

快递费已经转过去,硬盘什么时候发过来。

网友:
如果,不愿意发货,就把运费退给我吧

网友:
刚看到!马上发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