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用u盘装win7

楼主(2014-06-07):
WIN7对硬件有什么要求吗

网友:
内存2G以上,运行会快一些

网友:
下载个U启工具,如老毛桃做完之后考个镜像就可以了

网友:
把下载的win7 ISO文件用UltraISO写到U盘里,然后设置电脑从U盘启动,进pe安装!

网友:
老毛桃全都可以非常简单

网友:
搞个电脑屋之类的,把镜像文件复到U盘中,进PE安装,W7的镜像文件可从网上下一个

网友:
和装XP差不多。

网友:
下载个电脑店,制作一下优盘,考一个系统镜像,就ok了,win732的要求内存3G以上,64的要求还要高点,内存太低运行太慢

网友:
百度一下先查查资料分析要好点

网友:
电脑店,大白菜,都可以,简单

网友:
我用的是大白菜,非常简单好用

网友:
学习了   有空试试

网友:
网上下载个电脑店之类的u启工具,再考一个镜像在里面就可以装了,镜像在网上都是可以下载到的

网友:
用电脑店和win7镜像

网友:
老毛桃也可以不过是分进系统和不进系统

网友:
网上下一个U盘制作工具,比如电脑店、大白菜==然后拷贝一个WIN7镜像到U盘就可以了,win7系统吃硬件,内存2G以上

网友(2014-07-26):
下一个大白菜U盘启动制作工具,把U盘做好之后,再把你的gho镜像文件复制到U盘就行了

网友:
感觉还是做电脑店U盘启动好点,老毛桃不好使了

网友:
win7 64位,一般建议用4G内存或以上,不然会有点慢,

网友:
电脑店、大白菜 老毛挑

网友:
小白小白小白小白小白

网友:
现在能安装,但是还要向同仁们虚心学习,

网友:
下个电脑店U盘启动大师,里面有教程

网友:
和装XP一样的

网友(2015-11-03):
还是建议楼主看看视频学习一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