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宏基E1-471G CPU供电不出 求高手指点下

楼主(2014-06-07):
一台宏基E1-471G  进水。清理完腐蚀的地方  测量19V大短,CPU供电上管烧了  换好后上电到0.41  CPU供电不出。+VGACORE这个电压只有0.21V(不知这个电压是否正常),其他电压都正常。可以把CPU取下来 在上电开机 测量CPU供电有0.8V电压   ,这个CPU是I5三代的  没有机器测试CPU的好坏     不知 CPU电压那部分是否正常

网友:
上下管加芯片一起换了吧

网友:
上下管全换,从第二个开始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