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过内存。

楼主(2014-06-07):
手里2片 昂达780主板。都是很久没用之后开不了机。
先清洗以后。一片点亮。 还有一片 00 D1 C7循环跑马。 查 内存电压正常 复位信号无。(点亮的那片内存复位1.6V左右)
跑线 2个插槽的复位脚都进了CPU座。  新手不知如何下手了。求大神给个思路

补充内容 (2014-8-12 00:51):
已经修好了,用风枪换了个内存槽。累死了。没锡炉真悲剧

网友:
先刷下BIOS试试捏!很久没用把电池拿掉吧是不是没电了!

网友:
如果两块是一样的,把BIOS换一下,试一下。

网友:
复位是北桥给的吧

网友:
BIOS 调换过。 故障依旧

网友:
把cpu做洗一下

网友:
清下BIOS  或者是刷下BIOS

网友:
可以刷BIOS试下看行不行

网友:
Lz修好没啊

网友:
没修好。内存槽坏了。掉了几针。打值很多都不通的。郁闷。240个脚 怎么换啊。 又没锡炉。 当料板算了

网友:
     额  很久没用  肯定是 内存槽脏了

网友:
内存槽坏了

网友:
内存槽坏cccccc

网友:
查下内存供电的条件吧

网友(2014-07-13):
档代码的板我是看到不知道从何下手,内存的几个条件都又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