量的过程中不小心引发的故障,求师傅看看

楼主(2014-06-07):
华硕A8SR   量的过程中不小心短路了   求师傅帮看看

网友A:
图片看不太清 分辨率

网友B:
能具体说清楚点吗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两个角短接了?现在的情况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片看不太清 分辨率

这下看得清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两个角短接了?现在的情况呢

现在我把6226更换后不短路了   但是不能触发   发现6226的供电都没有    供电是从MAX8632E出来的   难道8632也坏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具体说清楚点吗。。。。。?

原来短路了   现在我把6226更换后不短路了   但是不能触发   发现6226的供电都没有    供电是从MAX8632E出来的   难道8632也坏了吗?

网友:
原图看不清楚   从新上传一张

网友:
按条件逐一排查

网友D:
哎,眼力不好,图也不附上,懒得去找了.如上,按时序慢慢查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哎,眼力不好,图也不附上,懒得去找了.如上,按时序慢慢查呗

后面我附图了     很清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