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遇到一台怪机,没辙了...

楼主(2014-06-07):
    今天遇到一台怪机,A65N昂达主板,740U,独显,2G金丝顿.症状--机子竖着放,会无信号黑屏重启,倒下平放就没事!以为是显卡接触不良,镊子拖显卡槽,摖显卡金手指,安装好显卡.机子竖着放还是涛声依旧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故障的吗?分享下维修方法经验谢谢!!

网友A:
确实有点怪,压着CPU试下

网友B:
还真没到过,你换个显卡试试

网友C:
换电源试了吗?   以前遇到这种故障换个电源搞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真没到过,你换个显卡试试

   显卡换过了症状如一,涛声依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确实有点怪,压着CPU试下

  CPU座虚焊.会不跑码 点不亮的啊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螺丝导致的  或者主板压到短路了

网友D:
和位置有关的,我只能想到了CPU座空焊,电源空焊,桥空焊。

网友:
我宁愿相信4楼说的电源问题。

网友:
象楼上说的,桥或cpu座子虚焊!换主板就好了!这两个问题那个都不好解决,给客户换个稳当点的板子就OK了!

网友:
应该那是那里接触不良吧。。拆出来一个一个件清洁下。。

网友:
楼主修好么,求解啊

网友:
机箱呢   接触问题呢

网友E:
是显卡PCB的问题吧,我遇到过显卡的PCB薄就出现这种现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电源试了吗?   以前遇到这种故障换个电源搞定了

  没换过,电源跟机箱横放竖放有关系吗

网友:
会不会主板和机箱接触到了呢?之前我试过一台机器把板装好就不能亮机,把板拿出来就正常,后来我在机箱里面铺了一层报纸装上后就OK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和位置有关的,我只能想到了CPU座空焊,电源空焊,桥空焊。

   何为电源空焊 菜鸟很是不明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何为电源空焊 菜鸟很是不明

有的时候滤波储能电感打火,或者电感引脚空焊也会这样的哦,电源的几率还是很大的。

网友:
桥或cpu座子虚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显卡PCB的问题吧,我遇到过显卡的PCB薄就出现这种现象。

应该不是显卡板薄的问题 显卡换过了还是不行

网友:
这种问题不好搞,要细心才行,肯定是哪里空焊了

网友:
说了这么多,把板子拿出来,最小系统法,小小白自有小小白的办法。

网友:
电源,或者是供电插口有问题,可以观察一下哪里是否有虚焊的

网友:
有遇到过,你换个CPU试试,应该就可以了,这个应该是CPU部分的问题,我就是这样换好的

网友:
竖立就黑屏,应该是显卡的事,因为显卡自身重,在竖立状态下,A面金手指与插槽接触不好造成的。你把显卡与机箱的固定螺丝去掉,用自紧扎带固定试试。

网友:
我有遇到过一个。横着安全。竖着就会自动关机。
后来查到是显卡风扇没油了。加了点油就没事了。
天气热。转速慢。
既然你换了显卡。应该跟不是这个原因。

网友:
实在找不出来就换个主板呗

网友:
先确定一下是否跑码,如果不跑码,可能是CPU座虚焊

网友G:
先横着开机,等正常启动后再扶起来竖着放,会立即黑掉吗?

网友H:
显卡大么????????固定好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先横着开机,等正常启动后再扶起来竖着放,会立即黑掉吗?

不会立即黑掉,这是什么状况

网友(点评):
不知,等高人出现。我也很好奇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显卡大么????????固定好的吗

不是很大 且显卡挡板螺丝钉已固定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