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二修广达R33,接口灯不亮,档7C认不到硬盘一波三折维修

楼主(2014-06-07):
机器型号 :HP G4
版号:广达R33
故障现象:有待机不触发,二修,桥,显卡,EC,BIOS都被人焊过
维修过程
一开始没找到图纸,就找了张R13的分析。后来找到了R33对比了下发现 虽然用的待机芯片和EC不同但是图纸上标的脚位是一样的。有需要的看下图

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己代换下做下对比

言归正传。
主板待机正常,不触发,自然先查EC工作条件看是否满足

测试EC第19脚,有跳变,测试第90脚无跳变。有跳变说明供电正常了。接着查EC 第122,123脚时钟

不过主板上没晶振,图纸上也标没有,所以先不管它接着查其他方面,就在翻主板的同时突然看到电源接口上的小灯没亮。
。。。。。小灯没亮说明EC没检测到适配器,那还怎么开机?不过HP的本有时候比较操蛋,不用原厂适配器有时候灯也不亮,所以找了个原厂适配器试验了下也不行。
只好翻图纸找信号,先找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

ACIN由充电芯片BQ24738第5脚发出,去了第30页和第39页
先看第34页

到了EC第86脚测量电压位3.3V。接着看第39页

元件号PU13,ACIN进了第15脚,没见过此芯片感觉像个时序器
既然ACIN没问题,那接着查DC接口第5脚AD_ID。
AD_ID经过下面的一系列电路转换为AD_TYPE

AD_TYPE去了第30页EC第64脚

AD_TYPE实测为0.6V左右,至于为什么是0.6V懒得解释了,有闲情逸致的自己去分析吧
ACIN没问题,AD_TYPE也没问题,为啥灯还不亮呢
又仔细看了下DC接口

接口CN16 第7,8脚为LED灯脚位,不管哪个灯亮都得由PQ19和PQ27导通提供一个5V电压。看到PR111是由一个12V电压提供的,第6感告诉我它比较可疑,万用表测量了下12V电压果然没有。。。
顺着+12VALW往上找
最后又找到了它 PU13

这个不知名的原件
不管它先查下它的20脚供电,只有0.2V 从图纸上看它的供电应该是19V经过22欧电阻提供,断电测量电路已经开路了,更换22欧电阻上电,接着又变成了无穷大,很明显了,PU13坏了,从网上定了两片,到货装上测试。

这回灯亮了
上电电流有了跳变,本以为到此结束,收工收钱,不过电流到0.7A就停了。
没办法接着翻图纸
找到PCI-E口

有LPC总线,方诊断卡测试档代码7C

实在没啥好说的了,前两天刚遇到一片代码88,现在又碰一片7C
哎只能找代码表来研究研究了
AMI  BIOS解释如下

看不明白查了下ESCD
百度解释如下

百度的强大再次证明了7C这个代码还是外设引起的
所以根据架构图

把桥上挂着的设备拆了一遍,无果。。。。。
不过又仔细一看,桥上除了挂着外设还挂着EC。。。所以把EC也下了,找了半天没找到一样的型号,无奈将EC焊回去准备订件的时候,奇迹发生了,主板竟正常跑码了。。。。。妹妹的原来上家没焊好。。。。。
接屏后亮机
这台机器的硬盘是通过硬盘排线连到主板上的,客户的硬盘没放到这排线也一块拿走了,于是用U盘引导测试,结果发现U盘不引导。。光驱也不引导。。怀疑上家把桥弄挂了,一冲动结果就换了桥。
换桥后发现还是原来那样。。。。打电话给客户,让客户把硬盘送来。接硬盘测试提示如下

无奈打了下硬盘接口的4颗耦合电容对地

发现C584这颗电容竟然无穷大。。。。这主板PCB太烂估计桥没焊好。又加焊了一下无果。
不想再换桥,太麻烦,怎么办
直接将C871,C868,C854,C856摘掉,飞线到光驱接口C536,C537,C546,C549上

上电测试故障依旧。。。。。
没办法SATA外围供电又查一遍无果。
看到上家刷了BIOS,只能在找个BIOS刷刷看,结果刷完后竟神奇般的到WINDOWS引导界面了

不过进不去系统,卡滚动条,检测了下硬盘没坏道。怀疑系统问题
找来自己的硬盘装系统测试,除光驱外一切正常

此机到这基本算是修复了

下面两张图
一张是无内存时档的代码

一张是主板正常工作时EC第123脚恶波形

看完觉着有用的给加点分,做人要大气吗

网友:
贴子写的不错,不过修的时候,应该是很累

网友:
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修好了

网友:
请楼主搞坏的波形来比较   不要弄好的波形

网友A:
阿林老师不是叫你没有确定是它问题不要乱动吗   你这么哪里都去动呀

确实是多测量 慎动手 不过对于二修机器 有时候直接动手比查起来更迅速 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货
不好意思我不认识阿林老师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阿林老师不是叫你没有确定是它问题不要乱动吗   你这么哪里都去动呀

还有等你自己独立修上一年机器你在来发表意见

网友:
连阿林老师都没用听过  那我只能退出

网友:
真是一波三折 没想到ec上家也没焊好

网友B:
二修机器 上家修的够烂的 估计不触发的原因是上家搞出来的
我看你的帖  EC BIOS pch 都动过了 我还以为莫非显卡也要修?(上家不是动过显卡啊)
修本不容易啊 二修更不易

网友C:
楼主水平不错啊…有钱赚吗?我们这边只要报200块以上的有一半的客户说不修…二修的一般懒得搞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二修机器 上家修的够烂的 估计不触发的原因是上家搞出来的
我看你的帖  EC BIOS pch 都动过了 我还以为 ...

上家该焊的都焊过了,不过还好显卡还没弄坏要不这个机器修着可真没意思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水平不错啊…有钱赚吗?我们这边只要报200块以上的有一半的客户说不修…二修的一般懒得搞…

我都是先报价后修,能接受的就给他修,接受不了的就让他拿走,反正咱也不缺活干,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没必要委屈自己

网友:
哥的帖子这么没吸引力吗,难道现在大家伙对这种故障都不屑去修了?

网友D:
AD_ID   这是个什么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AD_ID   这是个什么信号

适配器信号检测

网友:
不容易呀,修机器就是这样的,只有静下心来才能解决问题。确实二修机是要麻烦很多,但只要心细总有解决的办法。。。。

网友E:
你小子现在修笔记本这么强啦》?? 现在还在修内存 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小子现在修笔记本这么强啦》?? 现在还在修内存 吗??

不修内存了,那个时间太长也不赚钱,主要是我不专业,呵呵

网友(点评):
是啊。。还是修笔记本还有点钱挣下。。或者是数据恢复都不错。。

网友(2014-07-11):
引用 网友B:
二修机器 上家修的够烂的 估计不触发的原因是上家搞出来的
我看你的帖  EC BIOS pch 都动过了 我还以为 ...

赞一个,修的很好

网友(2018-05-08):
学了一招,飞光驱接口·········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