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ACER e941s拆机

楼主(2014-06-07):
一台比较二的机器 自认为新手可能会比较难拆发个图给大家参考下
这机器是拆前框的

网友:
这个拆机还可以吧

网友:
不仔细还真容易拆坏 壳

网友A:
楼主上面写的是ACER,图片是AOC是什么意思呀

网友:
一般用手抠 抠不动的再上家伙

网友:
不错的拆机教程,多谢分享了。

网友:
学习 学习 谢谢楼主 给我宝贵的经验 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上面写的是ACER,图片是AOC是什么意思呀

写错了、不好意思

网友:
我们要暴力去拆   不要太温柔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,拆机很另类,如果是第一次接触,真的不知道如何下手,,。。

网友:
先拆 前框的机器还是比较多的

网友:
这么久来拆过一次aoc的很难撬开  型号忘了

网友:
好像都是这么拆的吧。。都是用一块布放边框边缘,正面四周一拉就拆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