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求助,联想Y400 i5开机无显

楼主(2014-06-07):
一台Y400 蛮新的,进水的机器。拆开后那腐蚀的地方清洁了,烤了一会。过一会开机短路。烧鸡后,一个场馆和电容i短了。换后待机0.003.触发电流直接到1.33左右,内存插和不插电流跳变差不多。个大供电都有。看了下面时序,直接测了 最后一步无线网卡22脚PLT_RST# 3.3,后面该怎么查了。晴师傅门说说,谢谢了。

网友A:
有木有人知道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木有人知道我也想知道

嗯。等大师回答。

网友:
上示波器...........

网友:
你看下进水的地方吧  你肯定没处理好

网友:
示波器测下内存两条总线有没有波形,看看有无跑马

网友:
内存插和不插电流跳变差不多,那就换个U或者做一下桥......

网友:
先换个CPU试试

网友B:
直接干桥 不用考虑

网友:
这机器桥也坏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干桥 不用考虑

加焊过,不行。等会换个U。不行就顶个桥把

网友:
桥本身坏了   加焊一千次都没用

网友:
我看也像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