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维修

楼主(2014-06-07):
一台联想E40笔记本,开机不显示,把显卡取下来重新植珠后,开机显示花屏,买了一个全新的显卡再装上,开机还是花屏,看来是显存坏了,但有四个显存,分布在主板的正背面,不知是哪个坏了,正面有两个是打了胶的,背面两个没打胶,如果取打了胶的显存,是用风枪还是用BGA焊台,求助?

网友:
z最好BGA要不然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用风枪,我试过

网友:
别用风枪  小心板子变形

网友:
用风枪好不容易取下来,再用风枪吹上去,通电外接花屏,接屏不显示,到这里都不知道是显卡下面掉了六个点引起的,还是显存坏了引起的?头痛

网友:
显卡的那些点对照图纸看看,位子对应的是不是有信号或者供电上的问题,如果有空点那就没事

网友:
风枪就行 很快就能拿下来

网友:
正面显卡旁边2个打胶的显存爆锡了  修了无数了  !!!BGA取吧 好好取 别掉点了哟 呵呵!!

网友:
先取正面两个显存,用风枪就可不过先用洗板水弄,加热后打洗板水

网友:
楼主这个问题我遇到过,而且是一模一样的,是显存坏了

网友:
显卡掉点?   有没有看看这些点的作用 就动显存?

网友:
取打了胶的显存,风枪取就可以了

网友:
学习了,学习了,

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..我都没有修好过。。

网友:
哎   不好修林地

网友:
显存没问题,把显卡取下来,焊盘上的焊点粗的地方用绿油处理下再焊上显卡就OK了

网友:
风枪很好用的

网友:
风枪也行但要注意容易变形,个人觉得还是BGA比较好

网友:
个人认为 一般不建议  干显存

网友(2014-07-07):
我明天干E40 的显存了  觉得麻烦

网友:
还是用BGA焊台放心些

网友:
还是点没有补好的原因

网友:
噢。。。。记到铜管要换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