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W1942SY 时不时抽风,整个屏幕闪烁,求指点

楼主(2014-06-07):
自己用的显示器,本人菜鸟喜欢折腾,换了电源板和驱动板,屏线在来的路上,伤不起啊。全屏闪烁,花屏,五颜六色,没有固定的运动轨迹,求大神指点,谢谢。

网友A:
板都换完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 不是屏线就是屏了  LG屏容易坏

网友:
{:4_113:

开机时钟复位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G和三星,不管制作还是款型,都差不多。
另外LG的屏线也与三星的差不多,根本不会坏。
楼主这款机器出现 ...

那就是只能报废咯~~希望是屏线的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板都换完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 不是屏线就是屏了  LG屏容易坏

一直不想承认是屏幕本身的问题~

网友:
没图你说个jb

网友:
还有什么好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