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载;关于解决CPU断针造成win7 64 安装8G内存(3.99g可用)的方法

楼主(2014-06-07):
    前段时间在二手市场淘了一个羿龙II 6X1055T,装在MSI 990FXA-65GD上,专门配了金士顿骇客神条4G1600×2,在BIOS里面能够看到8G内存,但是,win7启动的时候图标阶段会停留很久,进入系统后,显示“安装内存(RAM)    8GB(3.99GB可用)”,我心里很纳闷,明明是win7-64的系统,怎么用不完8G内存,于是,第一步,百度,让CMD MSCONFIG,调试里面最大内存选项,不行;第二步重装WIN7-64,不行;第三步,装win8-64,不行;第四步,以为是主板问题,刷最新BIOS,不行;第五步,以为是主板兼容问题,打电话咨询MSI售后技术支持,说让我先检查CPU插针是不是有弯的,再检查内存条是否有不兼容问题。
    当我拔下CPU,拿放大镜仔细检查脚针,竟然发现CPU脚针断了2根!!!看来买二手CPU一定要仔细看脚针。怎么办呢?毕竟二手的也值400多块,不是丢了就算了,而且现在拿去找老板,说不清楚是买的时候断的,还是拿回来断的,怎么办呢?于是淘宝一下,看到上面有修复断针的,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,要邮寄过去,而且周边断针是30元一根,还不含邮费。本来CPU才400多,花80多元修复断针,划不来。接下来百度一下,居然有修复断针的办法,拿网线芯焊上。仔细研究了后,庆幸断针是在周边,感觉我的烙铁手艺应该能达到这个水平,果断拿出25w的小烙铁,含银焊锡丝。
    焊接过程:
1、找个旧的CPU风扇(重点好),挤硅脂,将CPU散热面临时粘上,就当作操作台了。
2、小刀刮干净断针的根部,烙铁尖给根部上点锡,尽量上成一个小圆球型。
3、找一截质量好的网线(务必是铜芯线,不要铜包铝),剥除一根芯的铜芯,和CPU针脚比较一下,粗细居然差不多。然则将铜芯拉直,先不剪短,将端头烫锡。
4、铜芯烫锡端对准断针的地方的小圆球锡的中心,烙铁挨上去,小圆球锡瞬间融化,铜芯往下移动,感觉贴到断针根部就行。
5、检查焊接质量,是否焊在正中,没有偏;是否垂直,没有歪;焊锡是否过多,影响CPU插入;焊锡是否过少,影响铜芯的牢固。
6、尖口指甲剪,与旁边脚针对齐,剪短。到此,一个漂亮的脚针就焊好了。重复以上过程,焊好另外一根。最后,放大镜仔细再检查一下。
    上机,由于我技术可以,CPU很顺利就进了座子,装上散热器,开机,奇迹发生了,开机速度变快,进系统后,立马完全识别8GB内存。
    总结,以上过程仅适用于CPU断针造成的内存识别不正常。由于是我一个人操作,就没有拍照了。

网友A:
如果在中间的话,可能要用风枪才行

网友:
5000+我经常修断针啊,要细心,用风枪,风一定要小,吹的所有针都摇摇晃晃的,一定不要乱动,否则,针都歪一大排的,哈哈,要全部重焊啊,工程量可想而知,断针的材料可以从坏的cpu用风枪烤下来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在中间的话,可能要用风枪才行

CPU都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