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DA N61S系列主板关机问题

楼主(2014-06-07):
最近遇上数片ONDA N61S主板,PCB版本V1.00到V9.00都有。这些主板都没有什么大问题,其中一片换了几个电容,两片BIOS出问题,重新刷过。这些主板目前都遇上了同一个问题:上AMD 4400、4600等CPU,都会自动关机,此时CPU温度不超过60度。到ONDA官网下了不同版本的BIOS测试过,没一个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它的BIOS中有一个CPU关机温度设定,最高75度,设置后测试,60度一过就关机了,也就是说,这个选项是无效的,设不设一样的结局!
我们都知道,其它的主板都是CPU到100度才会自动关机的,这些板子这么低的温度就关机,虽然保护了CPU,但用户可受不了。我目前的办法是更换低功耗的4450、4850等U来解决,或者用高转速风扇来解决问题。前一个方法不容易找到U,后一个方法简单,但风扇转速过高,5560转,那声音客户也不太乐意接受。
请问各位大大,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