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风扇长转

楼主(2014-06-07):
HP DV6-3000 的机器 板号AOLX6MB6H1
此机器本来是不显示的,刷了BIOS后可以显示的,但是进系统没两分钟就转得很厉害,然后就掉电了.用手摸散热器不是很烫,祼板用大风扇对着吹也是一样掉电,应该不是散热的问题!在网上看到好多都是说BIOS问题,但是下了N个BIOS都还是不行!请问下哪位有这个BIOS刷了不会长转的不!如确实能用,本人可用RMB购买!

网友:
注:我从其他一样的主板(这主板风扇不会长转的)对换了BIOS,两个主板都变长转了,换回来原来不长转的就又好了,长转的还是一样长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