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显卡背面板子上的线断了 还能修否?

楼主(2014-06-07):
如图 请问是断了吗?

网友(点评):
看上去是像断线了。最好查下阻值就知道是不是断线了。。

网友A:
万用表点一下呗。断了就飞线,有什么难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万用表点一下呗。断了就飞线,有什么难的

一般的修电脑的地方能修吗?

网友(点评):
要看修电脑的地方有没有维修师傅,有的应该问题不大。。

网友A:
一般是可以的,最起码他有表啊。。确定是显卡的问题了?本人小小白,对这种短线问题把握大大滴

网友B:
楼主肯定不是搞维修的   自己清灰  然后就搞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是可以的,最起码他有表啊。。确定是显卡的问题了?本人小小白,对这种短线问题把握大大滴

嗯 换了块显卡好用 确定是显卡问题了 能修就好 谢谢哈 就怕去了被人忽悠了又买块新的 -,-

网友:
断线的地方补点锡,飞线

网友A:
不能确定是断线哦,看你板子上还算干净,怎么搞得出硬伤了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能确定是断线哦,看你板子上还算干净,怎么搞得出硬伤了呢。

清灰尘的时候螺丝上错地方了 然后发现滑丝了 结果用指甲刀想把螺丝弄出来 就把板子给划了 我没想到板子后面那一条条的是线 -,- 没当回事 结果装起来之后进系统就黑屏了 换了块以前的显卡就好用了。。 应该是显卡问题了吧

网友(点评):
听你这么说,应该是搞线断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肯定不是搞维修的   自己清灰  然后就搞坏了

是的 自己ZUO的

网友:
不作就不会死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吧?这样我就只拿显卡去就行

网友A:
直接拿去就行。。他一定有测试板子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拿去就行。。他一定有测试板子的。

谢谢

网友:
飞完线在试试看

网友:
自己先研究研究,断不断,你把怀疑短的那根线上下远一点的地方把电路上的漆刮开一小点,用表量一下,不就知道了吗?再好好看看附近有没有小电容电阻的被碰掉了!

网友:
断线就飞线,但是要高手了啊

网友:
离螺丝最近的两根细线可能断了

网友:
楼主这个你自己知道断点,重新焊锡或飞线都没有问题,

网友:
线很细,焊工要一定的基础

网友:
断线 简单,直接飞线。呼呼

网友:
看来你不是搞维修的,,拿去给人家飞飞线应该可以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