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B460关机不断电问题

楼主(2014-06-07):
换了南桥后亮机,但关不了机,有电流,指示灯,风扇 都在工作

网友:
EC和BLOS都刷过了

网友:
你刷的BIOS不对,一定要原厂BIOS,前几天我也遇到你这样的故障

B460 换南桥不能软关机.rar

网友:
太好了 正好遇到这个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BIOS刷的不对,这个机器要注意,CPU采用奔腾和I3(5)的 用的BIOS程序好像也是不一样的,所以要看具体机器配置了,我这个是奔腾机器用的EC和桥的BIOS,已经使用过,是OK的。

B460 LA46_ 09911_1M 奔腾CPU .rar

网友:
B460 分很多种吗?有i3 的还有奔腾的啊??

网友(点评):
对啊!奔腾的P系列处理器!

网友:
检查一下SLP_S3,SLP_S5信号

网友:
今天我也遇到了。。。楼主解决了吗。。。请回下呀。。

网友:
BIOS不太好找

网友:
还是bios的问题 多看看论坛吧

网友:
果断的刷BISO   刷过肯定好

联想B460I3独立显卡南桥跟EC bios测试OK.rar

上机测试OK的

网友:
多刷几个bios 还是程序问题

网友:
可能就是换的EC有问题

网友:
肯定是程序问题。

网友:
      强制能关机的话,做个系统看看,我碰到过这么一种情况,换了芯片,做下系统就好了

网友:
bios刷的不对啊,我遇到过啊,要原厂的

网友:
BIOS问题 这个版本有几个

网友:
遇到过这个问题,就是bios引起的

网友:
楼主提供的都是好东西啊,虽然还没修到,先收藏了

网友(2014-07-13):
我碰到了  原来刷过的  用了几天 就关不了机了  风扇转 灯还亮    刷了原厂的也不行   难道EC要一起刷吗?

网友:
B460 分很多种吗?

网友:
搞BIOS后解决?

网友:
我上次也是遇到过的

网友:
已解决,程序不对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