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52G 适配器反复 插拔才能亮机

楼主(2014-06-07):
ACER  4752G  故障有时能正常开机  有时指示灯能亮 但是屏幕不显示    拔掉电池 重插上又可以开机   我把机器coms电池放一下点   可以用 了  试了几天么问题  叫客户把机器取走  。。。。。。一个星期过后 客户有吧机器拿来了 , 拿机器取下电池  上点  电流跑到 0.4几  不动了 反复插拔适配器 有时能跑上去   机器正常亮机  我连续试了好几次  可以开机   关机半个小时后有时一样  伤啊    测电压 0.4的时候 除3  5v 其他一个电压也么有
适配器反复插几次有可以亮机   求大神们帮助

网友:
等大神回答中!!!!

网友:
查查3 5V的转换电压都出来了吗?

网友:
转换 电压  转什么  转cpu  内存   桥  吗?、、

网友A:
机器不亮的时候 测试故障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机器不亮的时候 测试故障点

我觉得应该是哪个元器件性能不良 放电么放干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