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梦想家,版号715g2824-4-5,开机指示灯亮一下

楼主(2014-06-07):
拆机发现高压线圈前面的两个电源管APM4548a,其中一个击穿。另一个坏了一半,换上了两个4606,开机测试,几秒钟之后原来位置上的那个4606烧了,另一个没问题。请大师们寻求点意见。

网友:
把原来位置上的那个4606附近的电解电容也换了就好了!你试试,反正我这样弄好过!

网友:
顺便再测测烧的那个4606附近的小件包括二极管三极管,看看它们跟没烧坏的那边有没有阻值不一样的!
祝你成功!

网友:
这个烧Q805,Q806。AOC有维修通报。 很麻烦。

我都是改通用高压板。用4600装上去用不久的。还有元件坏的。

网友:
显示器型号吗?tft24w83ps。版号是715g2824-4-5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