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20的机器,风扇报错,FAN ERROR ,有没有人修过没怎么解决,风扇换过

楼主(2014-06-07):
联想E420的机器,风扇报错,FAN ERROR
,有没有人修过没怎么解决,风扇换过

网友:
刷BIOS 试试

网友:
风扇转了没。有供电不

网友:
换个风扇就OK

网友:
风扇坏了,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你看看有没有供电

网友:
好像是要刷密码芯片 我记得

网友:
路过,期待大神的出现

网友:
换原装风扇或双层叶轮的那种就行

网友:
朋友,BIOS刷过,风屏换过,还有朋友指点一下的不

网友:
LZ有木有解决啊?你肯定BIOS刷了,风扇换了,我也不清楚了,就是想问问弄好没有!换了风扇能转动,BIOS设置能不能关了风扇报错,关了就可以看不见报错了,呵呵。笨笨的方法。就想问你问你弄好没有不要见怪哈。

网友:
风扇控制线断会报警

网友(2019-10-18):
T420 风扇报错,刷过BIOS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