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用一会死机

楼主(2014-06-07):
希捷500G用一会就死机 找不到硬盘  电机转 什么问题

网友:
扫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

网友:
硬盘有坏道了,换硬盘吧

网友:
mhdd  扫硬盘吧

网友:
硬盘出问题了 扫描一下看看

网友:
估计是坏道的可以性很大。。。

网友:
先扫描一下硬盘看看有没有坏道

网友:
有坏道,如果在前面,就分出去试试

网友:
可能是坏道,检测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