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30 网卡有限无线都不能用

楼主(2014-06-07):
  同行拿来一台E430  能开机  就是不能用无线/有限   看网卡口灯是亮的   应该是被打雷打的  可能南桥也挂了 拆开 一看  网卡小板的网卡芯片上有个洞  好家伙  换  换上  网卡灯常亮  认不到 有限  哪剩下的就只有南桥了  换  结果  网卡灯还是亮的  无线也不能用  等等吧  换个小板看看  哎  花了钱  还是没搞好  到底什么问题额

网友:
你测测usb数据对地阻止,看看多少,网卡通往南桥的数据怎么样,供电等等

网友:
你查下网卡的供电是否足够

网友:
被雷击的,很难修复了

网友:
有线不能用重点查网卡芯片工作条件和接口。无线不认不一定是南桥坏,要先排除无线网卡本身。

网友:
刷下程序啊,或者恢复一下bios 试试

网友:
网卡  的毛病  不好修

网友:
有线网卡不插网线也是亮的吗?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72989-1-1.html          E430通病  去这里看看或许能有帮助

网友:
系统问题吧

网友:
如不好修,不如直接搞个外置USB网卡得了!!

网友:
认不到又很多问题,供电不对啊,不起震啊。连接不好啊。你这动不动就换桥,太牛了,不过还能亮,你换桥的功力不错啊。这种打黑胶的

网友:
放下电 就好了

网友A:
下午我 联系北京  的朋友  在联想公司  说是南桥里面  写得有资料  换一个  可以但得从新刷资料的  原来是这样啊 难怪呢

网友:
也有一台类似的故障,有线无线都不能用,放了好多天了,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呢。

网友:
查查南桥是不是也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午我 联系北京  的朋友  在联想公司  说是南桥里面  写得有资料  换一个  可以但得从新刷资料的  原来是 ...

南桥里面还能写资料吗??  是存在那里的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