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盘格式化不了,为什么?

楼主(2014-06-07):
我32G的U盘插上电脑上用不了,windows要求对U盘格式化,但是我格式化又格式化不了,windows总是显示不能对U盘进行格式化。请问大神们这是为什么,应该怎么办?

网友:
楼主量产过吗?

网友:
用diskgen格式化试试 一般可以解决

网友:
用diskgen格式化试试 ,如果不行,量产

网友:
还是需要U盘来量产下吧

网友A:
用ChipGenius测一下看看是什么主芯片,下个量产工具,容量认得对就量产一下!保证好!

网友:
FLASH坏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ChipGenius测一下看看是什么主芯片,下个量产工具,容量认得对就量产一下!保证好!

我有三个这样的U盘!谢大师,可以尝试按你的方法做一下!!

网友:
用量产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