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41s加焊msata接口

楼主(2014-06-07):
国行的4441s有个类似msata的空位,只有焊点,可不可以加焊msata接口

网友:
国行?  这是笔记本还是手机?笔记本没打听说过国行还是港行

网友:
关键是你要量一下空焊盘 是否DATA 和CLK数据线 等等进入南桥了,供电是否有,如果都有,估计是可以焊接上口能用的,最好的方法就是和那个SATA接口对应的线都对比一下对地阻值,如果都一样,跑下线路也一样,就没问题!

网友A:
海外版本都是带msata的,看主板就知道,淘宝上看的主板有的都是带的msata

网友(2015-03-16):
引用 网友A:
海外版本都是带msata的,看主板就知道,淘宝上看的主板有的都是带的msata

那个不是接msata ssd的,之歌WWAN网卡用的

网友:
电子维修不懂啊

网友(2015-06-08):
有没有试过加装msata接口,是SSD接口还是mini pci-e接口啊

网友(2016-09-02):
有没有图纸呀

网友(2016-12-14):
WWAN网卡,并不是SSD接口

网友:
接口是可以加焊的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