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进水机维修实例

楼主(2014-06-07):
    今天接一台HP PAVILION G4的机器,板号DAOR13M136E0,HM65,CPU:SR04R,AMD 216-0809204独显。待机0.019,触发后电流上到0.069。维修思路:电流只上到0.069,说明后面的电压基本上都没有起来,先查ON信号,发现没有发出ON信号,查EC和南桥的条件,根据图纸查EC的SUSON,MAINON引脚没有供电,既然这两个信号没有供电,那么就应该先查南桥发出的SLPS3,SLPS4,这两个信号分别连着两个电阻,但电阻到EC之间不通,有可能是断线了,不管它直接飞线到EC引脚,再用万用表测下电压起来了,哈哈。。。。问题终于解决了,可是我高兴的太早了,内存供电还是没有,这下傻眼了,查图纸看时序,折腾来折腾去就是不出内存供电,唉,实在没辙了,用烙铁把EC四周重新拖了一遍,奇迹出现了,盼望已久的内存供电终于出来了,电流也跟着上去了,上屏亮机,故障排除。

内存供电没有出来说明你的前级还没有正常,不出意外可能还是要返修的.主板上一定有后级电压开启的电阻坏了,你没有找出来.

网友A:
拖焊EC 出了内存供电 进水的机器真是各种问题都出现 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拖焊EC 出了内存供电 进水的机器真是各种问题都出现 ……

呵呵,是啊,有点问题真的不太容易想到。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

网友B:
进水的不及时清理,就易腐蚀。但电阻到EC断线井盖不是腐蚀吧

网友C:
你的是虚焊了!!

网友:
楼主运气好呀

网友D:
EC虚焊了呗 是不 溜一遍EC就好了

网友:
怎么没有图片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进水的不及时清理,就易腐蚀。但电阻到EC断线井盖不是腐蚀吧

不太确定,但应该是板层里面线路有问题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的是虚焊了!!

但是一般不会想到啊,因为如果EC虚焊的话, 照道理不应该出供电的。

网友:
唉,也是没办法的办法,只好碰碰运气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EC虚焊了呗 是不 溜一遍EC就好了

是的,开始没往那里想,因为供电都出来了,没往EC上面想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谢谢楼主分享,感谢~

谢谢你的参与,多多指教。

网友:
客气了,太家相互学习吧

网友:
不好意思,因为修的时候没准备发上来,等修好后已经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