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BR DBR中的扇区结束标志55aa,必须要有吗?

楼主(2014-06-07):
经测试,MBR最后的55aa丢失的话,硬盘当即就不认了。
但是如果dbr最后的55aa清零后,分区依然照常访问,当删除或修改了主dbr内容,分区才会打不开

必须得有的 不然会提醒 要格式化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BR中的55AA肯定不能丢,不然不认。

我现在疑惑的是dbr中的55aa可不可以不要

网友(点评):
DBR中的55AA去掉,是可以访问的,。

网友:
我在win7用虚拟硬盘测试,dbr的55aa删除后,即使分离再附加硬盘,分区一样可以访问。真硬盘没有测试,但是如果删除MBR的55aa,winhex保存后立即生效,硬盘就无法访问了

网友B:
在xp下不行  win7里可以访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xp下不行  win7里可以访问

原来是这样,看来我还要多多试验

网友C:
正常来说要有这个标志的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正常来说要有这个标志的。。。

AA55是结束标记,硬盘初始化后写入,如果清除或是丢失(被病毒修改)都会不认硬盘的。在恢复病毒导致的数据丢失的时候最好先清除此标记,以免病毒感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