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84l掉电

楼主(2014-06-07):
今天修到一台ASUS X84L开机用了10分钟就掉电。拆机看了一下。也没有进水 ,BIOS也刷了。还是不行。请大师指点。小弟谢了!

反对楼主: 5.0 同意楼主: 5.0
温控芯片去掉看看还掉电吗?
你是做维修的吗?

网友:
是不是散热不好了,清理下散热

网友:
拆开机,用另外风扇吹它,先排除散热!!

网友:
换个散热器吧

网友:
查查FORSE OFF的信号 不行断了

网友:
先排除散热问题,再找温控电路,FORSE OFF等相关电路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感谢~

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LZ掉电你刷什么BIOS呢一点维修思路都没有,先排除温度

网友:
应该先排除温度原因

网友:
如果温度没有问题那还是刷BIOS 吧

网友:
楼主的问题解决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