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联想一体机电源适配器

楼主(2014-06-07):
今客户拿过一联想过保一体机,故障为不通电,电源适配器上标的19V 6.32A ,不插一体机用万用表测得有19V电压,插上一体机后,再拔掉测电压就变为0V了,请教是否电源适配器坏了

网友:
换个电源适配器试试,我估计情况一样,一体机主板有短路,电源保护了

网友:
是不是主板有短路,你单独测试了电源负载能力没

网友:
主板短路的也是相当时可能的

网友:
负载有短路,造成电源过载保护,或者电源本身有问题,带负载保护都有可能。用代换法可以快速查找到到底是哪个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