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康舒API6PC06电路图

楼主(2014-06-07):
我是一个新手,碰到一个康舒API6PC06电源,空载测量-12v只有-7.5v,其余电压均正常。初步检查并替换-12v的三端稳压IC L7912及整流二极管、滤波电容,故障依旧,且整流二极管出来的电压只有-8.2v。进一步检查因对这个电源的电路不熟,困难较大。在此求助高手指点开导并提供此款电源的电路图。万分感谢!

网友(点评):
其实-12V不用3端稳压的,因为-12V电压和12V电压是一样的,不需要稳压,把3端稳压去掉就-12V正常了

网友:
-12V是在12V的输出端反接一个二极管产生的,不可能差这么远,是不是有短路

网友:
这个电源的-12v好象不是反接在+12v上的(没有白线-5v),我已将整流二极管、滤波电容、三端稳压IC都检查并用新元件替换试过,故障依旧。这个小电源的方案与常见的电源不同,本人新手,未能跑线画图。我再进一步找找有否短路的地方,谢谢二楼的热心帮助!

网友:
谢谢lipeter801,我试一下。

网友A:
你不用修了现在新型主板都没用  -12V很多就是摆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不用修了现在新型主板都没用  -12V很多就是摆设。

说得有理,但我是为了学习,想掌握一些实践知识,谢谢关心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