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本屏幕经常变黑,上下动盖子又好

楼主(2014-06-07):
是不是接触不良还是怎么回事。屏幕上下动几下又好了,有解决办法吗?

网友(点评):
小心你们老师骂你哦,迅维的学员,是还没有毕业吗?

网友(点评):
如果是LCD就检查灯管或者屏线。如果LED的就检查屏线是否氧化。两种屏都是需要拆开B壳的。

网友A:
灯管虚焊或者屏线接触不好了吧?

网友:
屏线的概率比较大

网友B:
把盖子取下,动动屏线看会不会有变化了,若有的话就是屏线了

网友C:
估计屛线,折弯的地方有断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灯管虚焊或者屏线接触不好了吧?

谢谢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是这么认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盖子取下,动动屏线看会不会有变化了,若有的话就是屏线了

好的,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估计屛线,折弯的地方有断线

感谢回复。谢谢。

网友:
这应该是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屏线嫌疑最大。因为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你动 了盖子就好了啊 ,说明屏线有问题啊 ,吧盖子取下来看一下啊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屏线出现问题了  要么就是接触不良

网友:
肯定是屏线问题了,

网友:
有可能屏线还有可能是屏!

网友:
接触不良就这么几个位置,一个个试也试出来了

网友:
屏线跟主板的接口处 看有没开焊  进水腐蚀之类的  屏线坏的很少  屏背后的屏线接口都是胶粘的 除非有人动过

网友:
应该是屏暗吧,你的是LCD屏吗

网友:
就灯管坏了

网友:
是不是屏幕开关的事情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