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按开关后不上电,强行拉下绿线后正常开机使用

楼主(2014-06-07):
主板按开关后不上电,但按下开关后,直接接通绿线和底线后.后正常开机使用,请问是什么导致的。

网友:
开关坏了

网友:
开机电路的问题。

网友:
应该是开机针至IO的线路出问题了。。

网友A:
估计是IO虚汗了。。。加焊下IO先  我遇到过。。。加焊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这样的事开机电路的问题你这样是强行开机,应该关不了机吧,查开机的各项工作条件吧。

网友:
开机按钮到IO之间的i线路有问题,可以查开机线到IO有没有什么元件有问题

网友:
绿线到IO断线了 把线连起来就好了。

网友:
开机电路问题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是IO虚汗了。。。加焊下IO先  我遇到过。。。加焊好了。。。

谢谢,我下次试试。

网友:
可能是开机电路问题,IO可能性大点

网友:
懒得查就直接换个IO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