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无CPU内部集显供电

楼主(2014-06-07):
这几天连续遇到3台 【联想Z570\联想E420\联想E430]无CPU内部集显电压【VCC-GFXCORE-AXG]的,有的开启信号都有了,有无短路,无进水,无摔过,就不出电压,网上有人说换CPU\还南桥的,都换了,真心不懂这个电压需要什么样的条件,前面的电压都有了,电流上到0.33---0.4几这样,CPU电压都有了,就是没有这个VCC-GFXCORE-AXG电压,求个位师傅们指教指教,先修哪里,或者按照什么次序来修,小白感激不尽

网友:
这种问题至今没有人研究出来

网友:
不要太纠结这个电压 ,在没点亮以前 集显是没有电压的。就按不跑码 看时序修吧。

网友A:
跑了码才出  大部分供电电路都没问题 刷刷BIOS吧

网友B:
按不跑码维修吧,不妨先刷个BIOS.也可以看看这个: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657313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跑了码才出  大部分供电电路都没问题 刷刷BIOS吧

BIOS刷过了,好像没作用,说要换板,客户基本上都没修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按不跑码维修吧,不妨先刷个BIOS.也可以看看这个: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657313-1-1.html

感谢你的宝贵建议,关于你推荐的这个贴我也看过了好几次,确实不太懂,跑马之前复位之后的不怎么理解,说得有点深了,在说我上面的几块板子好像复位都出来了,无线网卡22脚量得3.3V,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正不正确